G50-80电池放电。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9-03-05):
今天碰到个G50-80不能充电问题。待机充电电流跳变0.81然后就变成待机0.02
板号ACLU3/ACLU4 NM-A361

查了条件

PU301找了三个管换了现象相同

这电池充电电路看着有点复杂不知道 从哪下手。边上的几对管基本全都换了个遍。
还是没有头绪。有哪位大大帮我分析下到底哪出了问题机器能正常点亮!

结果是EC程序问题。直接买了剪板EC。换上OK

网友A:
:dizzy:有哪个大大帮我分析下是不是19脚的电压不太对!

网友B:
电池电路有时特别恶心  能换的都换完了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路有时特别恶心  能换的都换完了就是不行

对啊。有点头痛。这个737还跟EC有联系。机器没进水也没别的问题。已经订了个电池回来。等到了再试下是不是电池也有关系。

网友C:
看看EC芯片的条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D:
先确认是不是电池问题,电池能识别的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EC芯片的条件是不是正常?。。

我也想测EC。电脑能开能正常用。关键手上没有示波器。不然测下有没有反馈信号就知道咧 测EC是有3.3左右的电压的。不过这个应该是信号电。测不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认是不是电池问题,电池能识别的到吗

换了一个客户的现象一样。已经订了新的还在回来的路上。等新电池到了。我再测下电压有没有 变化

网友E:
充电电路啊 还有砍充电电压 七七八八的 还有芯片pdf

网友:
先换个电池测试下   电池电路最好先排除电池

网友:
你查一下PQ308 这个管

网友:
还有PQ303看下有短路没有

网友F:
搞一下EC吧,这个机器已经修过1111

网友G:
充电不正常,一般我都不理,能用就行,客户要修的话叫客户先买电池回来换过先再说,哈哈哈

网友H:
除非换充电芯片能好的,不然都和客户谈谈,舍弃电池

网友I:
前几天碰到一台不充电的也没修出来。。。充电问题 主要芯片换了后 就是修电路  慢慢修  没办法   期待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一下EC吧,这个机器已经修过1111

真不想动EC。因为客户这机器能亮。就是充电充不上!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哪个大大帮我分析下是不是19脚的电压不太对!

对呀

网友:
。。。。哪对了啊。今天碰到个差不多的40-7019脚输出25V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非换充电芯片能好的,不然都和客户谈谈,舍弃电池

嗯。客户没别的问题就是来修充电的。哎现在的人都难说话。钱也报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碰到一台不充电的也没修出来。。。充电问题 主要芯片换了后 就是修电路  慢慢修  没办法   期待高手 ...

要是有个像LED一样的。上几个电压就直接充电的就好了。这个737跟EC还有联系。真心觉得信号问题太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充电不正常,一般我都不理,能用就行,客户要修的话叫客户先买电池回来换过先再说,哈哈哈

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自从大师傅走了之后什么活我都想慢慢学着修了。不能老是靠师傅带!

网友:
最后解决了。换了EC完结。现在的破机器什么都跟EC有点关系。以后都要考虑一下EC的感受了!还有这个用示波器应该会好修点!起码能看到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J:
前两天遇到个Dell 也是BQ737 相关电路基本上换完了 还是不充电  放弃了

网友C:
换了EC芯片就好了,新机器EC控制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两天遇到个Dell 也是BQ737 相关电路基本上换完了 还是不充电  放弃了

那你也可以参照着修下这个试试,只要条件跟我那个一样。估计就是EC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了EC芯片就好了,新机器EC控制充电芯片

对啊。所以发觉示波器是蛮好用的。有很多电路就差一个EC的波形就可以判断有没有信号过来!

网友K:
重点检查充电电路这部分吧,应该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啊。所以发觉示波器是蛮好用的。有很多电路就差一个EC的波形就可以判断有没有信号过来!

信号电压,只能用示波器侧,用表测的话,有时候只能看见电压正常,细微的变化看不出来,示波器也不贵,要是修的业务量大,可以考虑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电路啊 还有砍充电电压 七七八八的 还有芯片pdf

嗯啊。最后换了EC搞定了。除了没有示波器没测EC信号。其它条件基本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一下EC吧,这个机器已经修过1111

果然给说中了。EC换了OK。果然头像会动的技术就牛B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号电压,只能用示波器侧,用表测的话,有时候只能看见电压正常,细微的变化看不出来,示波器也不贵,要 ...

有没有推荐的牌子。真的觉得是时候办一台回来学着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重点检查充电电路这部分吧,应该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充电这部分基本好了。条件都足。最后换了EC完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牌子。真的觉得是时候办一台回来学着用用!

普源,优利德,是国产的,价格也是不太贵。

网友L:
新手帮不了你忙,我 只能学习。不断学习。。

网友A:
已经解决。不是BIOS的问题。EC换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手帮不了你忙,我 只能学习。不断学习。。

主板维修之路任重道远。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网友M:
不充电的问题不是太好修,除了换大件什么充电芯片,MOS管之外,还有些小二极管小三极管小电阻也不能排除

网友:
恭喜楼主 换EC搞定   经验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充电的问题不是太好修,除了换大件什么充电芯片,MOS管之外,还有些小二极管小三极管小电阻也不能排除

对啊。特别是这个Q380和988A这样的管子要是坏了。就会变成条件不足。也会成为难点。不过那个都是进水烧掉的。我这块还真是个奇葩,客户说用着用着自己坏掉了。EC也是个坑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不是BIOS的问题。EC换了就OK

ec是不是自己带程序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ec是不是自己带程序了的啊

你说的EC BIOS?EC程序有点难刷。有空去买个大的座子。刷刷看。

网友O:
旁边的设定  就是本来预设几V的电压 那么就要几V的电压  然后看下芯片   一些电压给芯片后  反馈出来的  看有没有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旁边的设定  就是本来预设几V的电压 那么就要几V的电压  然后看下芯片   一些电压给芯片后  反馈出来的  看 ...

已经换EC解决了。有空弄个EC的座子刷个EC BIOS试。其实EC可能不坏!应该能亮机的

网友P:
他这个EC好的有程 式的吧,你是在哪一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他这个EC好的有程 式的吧,你是在哪一家买的

让我老板采购的。我只负责修,应该是拆机的

网友:
充电电路很恶心的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还是不错的   值得学习

网友:
充电电路还好吧,就是有个时钟线和数据线连着EC的

网友A:
是的。问题越小难度越大!比如不充电。还有那种一个星期偶尔断电的。上回碰到个真让我测了一个星期,最后查到一个三级管性能不良。出问题的时候才能量得到!心累

网友:
????为什么这楼的好像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一次。你复制别人的话,这样好么!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问题越小难度越大!比如不充电。还有那种一个星期偶尔断电的。上回碰到个真让我测了一个星期,最后 ...

太麻烦了

网友:
dizzy:有哪个大大帮我分析下是不是19脚的电压不太对!

网友Q:
如果电池电路没啥问题,不充电跟EC有很大关系的,这种不太好搞

网友R:
不充电的机器容易修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充电的机器容易修死人

嗯。是的。所以小问题难修。要注意上电时候的电压变化。也是个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Q:
如果电池电路没啥问题,不充电跟EC有很大关系的,这种不太好搞

是啊。下定决心才换EC的。因为客户机器能亮就没往EC上想!还是要弄个刷EC的座子回来!

网友S:
新款机器也会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T: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

客户说正常用着就坏了。也没说别的。我看了也没看到有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S:
新款机器也会这样啊,学习了。。。

嗯。这机器也蛮多的。以后新机器的问题也不少!

网友:
不充电的机子应该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个LM393之类的 芯片  你看看那个

网友:
电池检测到EC的,只要EC不带程序,直接干,怕啥

网友:
刚开始有充电动作之后就没有了,应该直接先检查EC跟电池这边的检测电路吧

网友U:
有些进bios 恢复出厂可以        f9 f10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有些进bios 恢复出厂可以        f9 f10

这EC带BIOS要是有工具刷 了可能 会好。目前没有买座子。因为EC能亮机但就是不充电。换了拆机的EC。。。OK了!

网友:
华硕 本子 充不上电的问题 好多 你这个是最严重的了

网友I(2019-04-24):
我也碰到一台可以放电 但是不充电的,现在电池能检测到电池 未充电,换EC还是有点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一台可以放电 但是不充电的,现在电池能检测到电池 未充电,换EC还是有点担心的。

只要充电条件跟最后一张图一样。找个拆机的EC。有些新EC可能不带程序。应该问题不大。EC也不贵!

网友V:
EC程序问题引起不充电,长见识了。EC带程序的麻烦

网友:
小问题大麻烦,联想的机器好像充电问题出的多。ASUS,我这里碰到的声音问题都是癌症

网友:
引用 网友V:
EC程序问题引起不充电,长见识了。EC带程序的麻烦

有座子没程序也没办法。想简单点的就找剪板芯片直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路有时特别恶心 能换的都换完了就是不行
嗯。是的有时候看似问题越小。但实际修起来却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