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笔记本电池更换后无法充电

楼主(2019-03-05):
在淘宝上陶了一块Y7000笔记本电池,用来更换手头的笔记本,但是收到电池后遇到无法充电的问题,电池电量仅余6%,仍无法充电(如图)。而且电源适配器插入后电源灯红色闪烁,键盘需要按下多次才能输出所按的键值。求教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补充说明,为使电池可用,笔记本电源管理做过还原默认值操作。笔记本做过系统初始化操作。结果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如果原机电池现象和这个不一样,只能说明你网上淘到的是块坏电池

网友:
换电池试试主板应该问题不大好这里?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大好修呢      我这也有一台 进水 还没修好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点,再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