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触摸条不能用

楼主(2019-03-05):
能上电就是不能用,原来客户的不上电也不能用,现在换个可以上电了,但是不能按,有修到过得没

网友:
登陆需要用户指纹密码

网友:
登陆需要用户指纹密码
登陆需要用户指纹密码

网友:
如果是换了触摸条不能用的话,是需要装回原本的排线才能使用,萌宝买回来的排线都是不可以得。

网友:
这是不是只能官方换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啊。。。。。。。。。。。。。。。。。

网友:
登陆需要用户指纹密码
登陆需要用户指纹密码
登陆需要用户指纹密码
登陆需要用户指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