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忘记型号了,故障是外显正常,屏不显,求加精

楼主(2019-03-05):
同行机器,只发来了主板和屏线,同行说偶尔还能显示,图像花的,就像屏线接触不良一样,这个机器是用40针lvds的屏,主板有edp转lvds的电路,芯片用的是ps8625,抓屏的顺序是,首先ps8625先读取屏码片,才会发出edp_hdp,cpu才会发出edp信号,测量EDP_AUX#,是有波形的,说明ps8625已经抓到屏了,CPU也输出edp信号了,只是edp型号是否正常,这个没法确定,可是ps8625没有发出lvds信号,先换个ps8625看看,装好后测试,照旧,看来不是ps8625坏了,那就要查它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edp耦合电容对地阻值正常,认真看图纸,发现ps8625的24,25脚CSCL/MSC这个信号,参考别的板子图纸,有些是外挂rom的,这个板子没外挂rom,那么就是通过总线读取主板bios的,示波器测量时发现,有一条总线点位有时跳到2v多,正常明显是3v-0v的信号嘛,由于此版子没图,只能扫雷了,最后发现连着在显卡附近的一对三极管,拆掉后修复

网友:
完全不知道啥问题,啥是外挂rom

网友:
干掉的应该是防静电的二极管

网友:
为什么要拆掉这个三极管,能够说明一下原因就完美了?

网友:
拆掉不会是错位二极管吧,本人也小白一杵

网友:
尾巴是怎么结束的呢。请聊聊过程吧。

网友:
怎么找到。和发现的这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他是管理什么信号的呢,

网友:
厉害,三星今天修到个450r4v 的。时开时不开。还没思路

网友A:
没图的机器都能修的这么流畅,真是厉害勒

网友:
有个联想的也是内屏不显

网友:
这个楼主要对三星的电路多么熟悉啊,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的机器都能修的这么流畅,真是厉害勒

没图纸,排查和扫雷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B:
拆掉的应该是用来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
        楼主是高手    要是有图纸就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的应该是用来保护作用的吧

拆掉的应该是sm总线读取显卡温控信息的,三极管坏了,更换或者连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