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FZ图]华硕B75M-A上电自动掉不跑码,短接电源不掉电,但是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9-03-05):
PQ40 PQ39的上位电阻一个870欧一个接近2K欧,PQ40接5VSB,PQ39接3.3V。下一步量哪。。。PG电压多少才是正常,附点位图

网友A:
5v和3.3v正常吗0.71v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和3.3v正常吗0.71v是什么电压?

正常,是pq40 3脚电压.这种管子正常应该是导通还是截止的啊

网友:
最情况,原来是没SB没有1.8VSFR,图中PU11是一个358运放,其中56脚输入和7脚输出电压只有零点几,相联的电容电阻测过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我就给换了一个运放上去,触发还是掉电,短接绿线量1.8V有了但是不跑码,运放7脚输出1.9左右,然而没过一分钟,就又变回老样子了,7脚输出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