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dows系统制作Mac系统U盘

楼主(2019-03-05):
很多人修的苹果电脑比较少,所以对苹果电脑不怎么了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简单说说,苹果系统的安装。

相信很多都知道,苹果系统U盘的制作方法只能在Mac系统下进行

目前Windows下也是有苹果系统的制作方法的:
Dmg镜像,可以使用 TransMac 这个工具,但是需要特定的改装过的镜像才可以,但是网上找不到。
Cdr镜像,可以使用硬盘助手这个工具,但是依然需要特定的镜像才可以,但是网上依然很难找到。

但是:
但是:
但是:

目前有一种,可以是使用软碟通工具,就像制作普通U盘一样的方法。

当然适用于改装过的镜像,该镜像为ISO。附件是下载地址和安装方法。

本人已在17款 Macbook Air上测试成功,安装后可以正常进行升级等操作。

260 Bytes, 下载次数: 10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Mac系统U盘

网友A:
请问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下载和制作mac的安装u盘。现在苹果的本子基本上都是可以联网自己下载安装了。只是时间问题。一切都不需要那么的繁琐了。

网友B:
用苹果系统制作相对简单很多,挺支持楼主多样化的制作方法。

网友C:
网络恢复慢啊,有时一整晚都结束不了

网友D:
请问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下载和制作mac的安装u盘。现在苹果的本子基本上都是可以联网自己下载安装

网友E:
transmac需要安装一个。安装后就可以点exe文件了。改后的做U盘我有。10.10.5到10.12.6我有。百度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下载和制作mac的安装u盘。现在苹果的本子基本上都是可以联网自己下载安装了。只是时间 ...

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博客,博客地址就不贴出来了,有心人自己去网上找吧。我保证你可以受益匪浅。

你知道吗?目前Mac网络恢复的方式分3种,加上偏门的方法就是4种。而最后一种是最有效的。

苹果的恢复服务器是在国外,并不在国内,经常会出现下载到一半自动失败,而且不能断点续传,或者根本连不上服务器,还有其它报错,自行看我博客。

我可能会在日后把博客转载到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transmac需要安装一个。安装后就可以点exe文件了。改后的做U盘我有。10.10.5到10.12.6我有。百度网盘。

你用的是Dmg格式的文件系统,这个方法常常用于黑苹果的安装,但是目前能找到的大多数系统都是经过修改的,所以在安装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禁止符号。(禁止符号不懂,那你就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苹果系统制作相对简单很多,挺支持楼主多样化的制作方法。

黑苹果,虚拟机,都可以制作,但是相对于来说比较麻烦,共同点都是基于苹果系统。
但是我这个方法是基于Windows系统,制作方法几乎与PE的制作方法无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络恢复慢啊,有时一整晚都结束不了

主要是因为,恢复服务器不在国内

网友F:
做个苹果U盘有什么难的10合一的我都随便做

网友:
为什么不用懒人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个苹果U盘有什么难的10合一的我都随便做

10合一都不是什么难事只用搞清楚分区,和引导就行。在我心目中,能集合UEFI驱动的才是高手

网友:
懒人版是无法启动的,会出现禁止符号

网友G:
TransMac做的系统,需要安装两次,而苹果笔记本里用diskmaker x做的引导,只一次就OK了。不过这两个的安装时间也差不了多少,毕竟装MAC系统比装WIN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TransMac做的系统,需要安装两次,而苹果笔记本里用diskmaker x做的引导,只一次就OK了。不过这两个的安装 ...

你能详细说一下,装两次的具体步骤?
diskmaker x这个做引导的方法,在部分有修过的机器,装系统的过程中死机。。本人已经遇到多例。官方命令制作的U盘则正常安装。

网友:
加你QQ了  请同意一下  谢谢  为避免链接失效请直接添加
我的QQ:
我的微信: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看看

网友H:
TransMac做的系统,需要安装两次,而苹果笔记本里用diskmaker x做的引导,只一次就OK了。不过这两个的安装时间也差不了多少,毕竟装MAC系统比装WIN简单
赞同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試一下。。   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下载的教程呢?我的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TransMac做的系统,需要安装两次,而苹果笔记本里用diskmaker x做的引导,只一次就OK了。不过这两个的安装 ...

在某些机器上,安装过程中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下载和制作mac的安装u盘。现在苹果的本子基本上都是可以联网自己下载安装

服务器在国外,经常会遇到无法下载,或者下载中断的情况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软件?下载分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