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刷不到码片

楼主(2019-03-05):
联想笔记本,因屏坏换了新屏,新屏装上,不能调光暗,应要刷码片,买了个 ch341a 读写器,把坏屏码片档案烧录在新屏上,但新屏只能读取档案,不能烧录,可能新屏码片有保护不能烧录,试过坏屏可以烧录档案。
请教新屏码片有保护应怎样烧录
坏屏码片是24c02 新屏码片是24c16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把旧屏的码片安到新屏上不用刷

网友A:
你是拆下来的,还是通过转接屏线来刷的?一般用809刷,支持更好,但是24系列本来都是支持的,CH341a没问题的,一般能检测能读取就能写。我都刷过不少的,如果引脚一样,直接把你的原来码片刷新后再把码片换过去就可以了,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下来的,还是通过转接屏线来刷的?一般用809刷,支持更好,但是24系列本来都是支持的,CH341a没问题 ...

你好
新屏码片可能有保护,不能抹空
把坏屏码片不能换到新屏,因码片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下来的,还是通过转接屏线来刷的?一般用809刷,支持更好,但是24系列本来都是支持的,CH341a没问题 ...

群創液晶屏碼片寫了保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