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挡内存维修

楼主(2019-03-05):
型号  戴尔5420
板号  DA0R08MB6E2 REV E2
裸板上电1.2不显,刷了2个BIOS跑码差不多,排除BIOS,全板只缺CPU集显供电。
测量PLTRST#,桥发出的平台复位3.3V已经有了。大概过程是这样色的。

首先桥的11大待机条件正常,晶振起振。触发后桥--总线--PLL--SA等供电正常后,就有了
PWROK  APWROK,有了APWROK后,桥会通过CS0#读取BIOS,有了PWROK桥会开漏输出
DRAMPWROK给CPU通知CPU内存模块供电正常,BIOS正常读取后,桥发出PROCPWRGD给
CPU表示CPU的非核心电压OK,当CPU收到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
用于开启CPU核心供电,CPU供电正常后,由CPU的供电芯片发出3.3V高电平PG经过电路转
换送给PCH桥SYS_PWROK表示CPU核心供电OK用于PCH发出PLTRST#的条件之一。然后桥
发出平台复位PLTRST#给各芯片、插槽,同时进过转换(一般是串联分压1.1V)作为CPU
复位。CPU得到复位后,通过DMI总线到桥,桥在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自
检过内存后,CPU再次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控制输出VAXG集显供电。

桥已经发出平台复位,那应该是挡内存了,测量内存的主供电 1.5V、VTT 供电 0.75V、
VREF 供电 0.75V、SPD 码片供电 3.3V、SM 总线上拉电压 3.3V、内存控制器 1.5V 供电
等等都正常,打了一下波波,桥通过SM总线读取内存信息了。

当测到ODT时发现了问题,只有0.1V,内存控制内部的终结电阻,用于内存数据总线的阻抗匹配,
减少信号反射现象。这个信号在内存插槽 116/120 脚测量,是个 0.7V 左右的电平,当这个信号为
低时,内存控制器无法驱动信号,将会出现档内存现象。

CPU发给内存插槽的。那就先换个CPU试试呗,再次上电测量电压0.89.接屏亮机了。我去,搞了半天CPU坏了。

网友A:
大神你这是被自己给萌到了吧。什么CPU检测过了发出来的信号给北桥,又到内存的。结果内存没动,还当内存。换个CPU好了。自个给自个找喷呢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这是被自己给萌到了吧。什么CPU检测过了发出来的信号给北桥,又到内存的。结果内存没动,还当内存。 ...

我是新手,不懂的地方很多,可能是我哪里说错了把,瞎猫碰死耗子

网友:
高手,对时序轻车熟路,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B:
一顿操作猛如虎 最后操作三板斧      其实吧很多情况直接三板斧搞定N多

网友:
思路不错,最终居然是查出CPU坏了,不是用排除法排除出来的

网友:
思路清晰啊    学到了

网友:
我现在修可拆卸CPU的板子,只要是有复位,有CPU供电,或者除CPU供电意外电压都正常的,这种故障都会现换CPU测试,因为我也遇到过挺多次,查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结果最后CPU坏了,有时候是真的很尴尬

网友:
楼主分享的这个帖子不错,学到了很多。。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比较搞笑的,CPU 坏,你能用理论思路搞出来,我没听过,CPU 本体损坏,怀疑CPU坏的,直接更换,排查,毕竟是可拆卸的,不是集成,方便省事

网友:
楼主好技术了 ,学习了

网友:
理论修 我喜欢经验哈哈哈哈 毕竟快啊

网友:
点不亮的首先要先从简单的入手啊,内存,CPU,这些要先排除

网友:
AMD的CPU,也许会出现吧,INTEL的CPU还没见过这种

网友:
这是在用理论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这是被自己给萌到了吧。什么CPU检测过了发出来的信号给北桥,又到内存的。结果内存没动,还当内存。换 ...

这是教学,兄得。你也可以写一下这个思路试试

网友:
这思路也是没谁了,理论竟然能溜到这种程度 666666

网友C:
不跑码的机器维修前我都会先换内存和CPU,不行刷BIOS再考虑后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顿操作猛如虎 最后操作三板斧      其实吧很多情况直接三板斧搞定N多

一般也不会想到CPU坏,我都是先修,实在没招了,才会换CPU试试,cpu坏的几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的机器维修前我都会先换内存和CPU,不行刷BIOS再考虑后面了

我是换内存刷BIOS,因为CPU坏的少,而且我也没有备用的CPU

网友:
干嘛不先换下

网友:
要是遇到板载CPU 就不好排除问题  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多理论。

网友:
三板斧是基本哈哈楼主思路清晰修好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