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搬板后无4g

楼主(2019-03-06):
这个第一次拿UMT做板底,然后还是出问题了。先是检测不到摄像头,检测不到2.85供电,重植供电芯片后ok了。接着装机,用了一天不到就没有4g了,只有满格的2g网。测试的时候也是偶尔跳出来一下又没有了。
高频功放查了,线路没断,重换了一个不行。基带重做,量线路也没断。

求助下高手,这是TM又断线了吗?还有板载的那两个天线是干啥的?看了图纸是WiFi和GSM天线吗?
大神帮帮忙,实在找不到问题了,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还有板载的那两个天线是干啥的?看了图纸是WiFi和GSM天线吗?

网友:
基带电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