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角斗士400电脑电源问题!实在没办法了,求助论坛大神帮忙!

楼主(2019-03-06):
这个电源第一次拆的时候因为掉了一颗螺丝进去,砰的一声就不行了,自己拆开了发现里面保险丝烧了,自己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保险丝上去,但是之前不知道是慢断的保险丝还是快断的保险丝,所以随便换了一个快断的保险丝上去,保险丝的型号是F5L250V,换上后插上电源,立即又烧了,又拆开来,发现里面MF725D9的热敏电阻上面有裂纹,还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个型号XY6112 P1606G这个在一排总共有3个,当中有一个我打到蜂鸣器档测量,有一个一开始接触马上就响,但是等一下就立马不响了,其余的都好的。大神们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情况都在图片上标注了,请大神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况都在图片上标注了,请大神帮忙!

条纹电容是48uf

网友:
拆下测量一下。用表测量一下阻值。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

网友B:
你这烧得多噢。

保险炸了,有短路才会炸,你再上一个加电,只会越烧越多。

看图,你炸了电源管理IC,电感

说不定功率管都有坏的。

网友:
功率管一接上蜂鸣器会响,但是2秒钟后又断了,必须要换一下正负极然后又响2秒钟,个人感觉功率管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烧得多噢。

保险炸了,有短路才会炸,你再上一个加电,只会越烧越多。

电源管理IC是哪个?电感是哪个?

网友C:
电源修起来累元件
太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修起来累元件
太挤了

的确是的

网友D:
把那个黑色的压敏拆下来量下,这个应该无穷大,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点评):
那个我量了,1千欧

网友:
辅助电源的驱动模块,估计坏了
拆了他,再测相关参数。

网友:
初级短路,与次级输出端芯片无关。

网友:
如果坏了的话,我换了保险丝应该不会烧的吧?还是说坏了引起了短路?所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黑色的压敏拆下来量下,这个应该无穷大,我以前遇到过

要无穷大才行,有阻值的都不对,你可以量下 好的多少欧

网友:
有短路,可以肯定有元件烧坏了。电源初级元件不多,一个一个排查。直到电源接线端口电阻非0,通常几百K。

网友:
黑色的一定是热敏电阻,5D9===表示在25度室温的标准环境下,电阻阻值约==5欧姆的,内部材料圆形,9mm直径大(做成成品后,直径约11mm),MF72===所达到的技术参数

注意烧黑的那块地方(辅助电源IC那里),XY6112才是正确的型号标示,P1606G===生产周期,1606表示这个IC是2016年第6周生产的,

绿色的电容不应该是低阻值,单独测量时应该是无穷大,常见的有473J或者223J标示的,J===正负5%的误差
要检查那2个13007有没有坏(高压端),那3 个一排的管子全是低压整流管(低压端,掌管5V,12V,3.3V输出的,不一定就损坏了),

你这电源重点要检查高压端,

热敏电阻常见的使用颜色有2种===黑色,绿色

压敏电阻最常见的是蓝色(各种彩电,电脑开关电源,电动车充电器,手机充电器,机顶盒),少见的是橘黄色(机顶盒上也用过)

网友:
这电源就是低功率的货,能稳定的带150W负载就不错了,练练手用来总结维修经验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这种低功率的电源维修真的不够耽误工夫的,找几个好点的电源修修

网友:
建议LZ多看几个ATX电源图纸,然后再尝试维修。
先了解一下电源常用原件。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先测一下整流桥是否击穿,建议修这样的电源在电源进线串联一个100W白炽灯泡,如果有短路灯泡会常亮,不会烧保险,如果暗亮或者不亮电路正常或断路,再仔细查找。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吧,拆个东西手大了弄不了呢。。。

网友E:
变压器短路在开关电源里面发生率非常少。ATX电源主电源和辅助电源,6112等芯片一般都用在辅助电源故障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短路在开关电源里面发生率非常少。ATX电源主电源和辅助电源,6112等芯片一般都用在辅助电源故障上

也就是给大变压器驱动芯片供电,以及维持启动端子5V用的

网友:
杂牌电源,一级,二级EMI都没有,不值得维修

网友:
杂牌电源用来练练手还是可以的,杂牌电源用来练练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