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9-03-06):
这是联想电脑新的接口,像USB的那种。USB20_P2_R ,USB20_N2_R 这两条信号是去CUP的,我的是电脑桥河CPU整合在一起。USB20_P2_R ,USB20_N2_R
USB_ID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适配器插入检测吧

网友:
                跟PS_ID一个意思

网友:
检测ID脚状态高低,从而判断为主设备还是从设备。是USB OTG标准所包含的,在完全兼容USB2.0基础上,增加了电源管理功能。

网友A:
你这个是那种异型USB的接口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那种异型USB的接口电源吧。

是啊,我是去年才接触到这种电源的

网友:
应该是检测信号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usb电源,新电源。。。。。。。。。。。。。。。。。

网友B:
电源检测脚可以读取usb芯片的id总线

网友:
检测插入的是电源还是u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检测脚可以读取usb芯片的id总线

读取usb芯片的id总线,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USB的2条数据线,他的电源接口可以接U盘,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是用USB做供电电源吗 是什么设备

网友:
我这里有三台联想平板电脑,都是USB接口充电,找个适配器找半天

网友:
数据、电源二合一,端口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接口,我想问。这一个接口是可以插USB设备,也可以插电源。
这样就省了一个电源接口,我想问。
当你要用USB设备的时候,必须拔掉适配器,电池模式下才能用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