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楼主(2019-03-06):
一块联想ih61ma的主板不开机。测开机针有3.3付。显卡插槽a11脚有3.3付说明待机正常,不开机有可能是桥或者io的问题。直接换io后能开机了。但是不显示。刷bios。bios有两个。都刷了。还是不显示。也不报警。测各个电压都正常。现在怀疑是桥的问题。但现在h61的桥太贵了。淘宝新的一个要120.好不如直接换板子。修一下最多也就收80元。

网友:
客户直接换板了。不修了。淘宝上发个板子180.发个桥120.还不如直接换板。客户也担心修了的主板不稳定。所以直接要求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