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DS-1000 开机打印头不断从中间向右来回移动

楼主(2019-03-06):
DS-1000小型打印机,开机正常时应该是打印头回中,故障时打印头不断来回移动,且伴有一声蜂鸣器响声,上面的打印头限位传感器擦过了,请专家指点故障哪里

网友:
关机,把打印头的金属传动轴拿WD40清洗,打印头手工左右拖动,擦掉油泥。。。立马就好

网友:
关掉用手拖动字车,看是不是太沉了,可以考虑打点wd40看看,还有就是你进程序模式,他是一个测试纸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