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这个位置的元件型号是多少 Q2101

楼主(2019-03-06):
谢谢啦!!!!!

网友A:
这个是电子开关管,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对楼上说的对  小转换管子 也就是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子开关管,可以直接短接。

谢谢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方便呀,了解了。不知用什么管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谢谢

网友C(2020-08-19):
这个电子开关对手机开机有没有影象

网友C:
短接对开机有没有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