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蓝牙连接信号差,换wifi芯片致不识别了需要解绑硬盘吗

楼主(2019-03-06):
求助苹果6蓝牙连接信号差,断断续续,报风险维修,但是换wifi芯片导致wifi不识别了,换了几个都这样,不过都是拆机的,不知道是温度高烧死了吗。还有请问苹果6的wifi也需要解绑硬盘吗,系统是11的。

请前辈们指教,我这需要买新WiFi芯片吗,还是得解绑硬盘才行啊 ,求助!

网友:
不用解绑

网友A:
是不是值锡没值好,或者胶没除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值锡没值好,或者胶没除干净

谢谢 ,焊盘是情理好的  ,植锡没有合适的植锡网,可能会出问题 ,我再试试 ,只要不需要解绑硬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