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维修

楼主(2019-03-06):
同行拿过来的电脑说是进了水的,拔掉电池通电,待机0.089,待机偏大。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水很严重! 清洗后通电测试待机偏大,开机电流0.35掉电。Q6的5 6 脚已经腐蚀断了,查图纸Q6是个5V转0.65V跟内存的开启电压 测q6的第2脚SUSP#有3.3V,换掉Q6,飞线补好R157再次通电测试待机0.012正常,开机0.2电流掉电!测量3v 5v 0.65v 1.3v 后极电压都有,都正常。测量CPU供电2.0V电压有点偏大,先不管,把所以的电压都测量了电压都正常。在论坛里面找了找相似的故障都没有解决掉电的问题,想了想,先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没有思路了,想想掉电要么就是缺电压,要么就是PG的信号,看了看CPU 打了黑胶,上BGA,上部温度240,下部温度250 25秒,冷却后,通电测试,电流一路小跑,0.58.亮屏。 测试2个小时,到此修复!

网友:
推荐客户换屏又可以捞一比

网友:
问题不是很大。还好·················

网友A:
推荐客户换屏又可以捞一笔

网友:
你这是加焊了cpu吗?

网友:
先换了Q6,然后处理了后记电路,然后在加焊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客户换屏又可以捞一笔

同行的老客户。。。。。。。。。。。。。。。

网友:
CPU都空汗了啊 进水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又是令人蛋疼的板载CPU主板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要眼力好,二要思路严谨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了          理论真的过硬

网友:
楼主好技术了 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