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P自动重启怎么办

楼主(2019-03-06):
苹果6P摔过后显示白苹果,刷机后能开机,但是两三分钟后自动重启,这种故障应该检查那些地方?新人求助~!
自动重启
白苹果

网友:
先换电池

网友:
连接电脑 看看有没有数据

网友:
电池检测脚用镊子挑一下,不行就换电池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