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A8 A9中层罐锡的疑问

楼主(2019-03-06):
本人自学手机维修的,目前遇到A8 A9  中层罐锡老是搞不好,这里我有个疑问,如果说中层不惯锡,直接选用厚的上层网,能否直接不给中层罐锡,小白问题,大师们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不行!中层必须需要细心处理完美!

网友B:
A8 A9有很多师傅会把中层蜂窝状的胶给铲掉,直接用烙铁拖平,拿厚网植上层,反正我不喜欢这样搞。

网友C:
我也是怕这个搞不好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行!中层必须需要细心处理完美!

那么上层用什么厚度的植锡网呢,我之前都是用0.12的,是不是厚度的问题,老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8 A9有很多师傅会把中层蜂窝状的胶给铲掉,直接用烙铁拖平,拿厚网植上层,反正我不喜欢这样搞。

铲掉风险太大了,老手可以啊,新手感觉这个方式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怕这个搞不好呀

哎,,,我目前就是卡在这步,中层罐锡不完美,都是自学的说实话我都没看过成型的中层是什么样的

网友E:
上盖绝不能变形这点很重要,装的时候不会够不着和短路,中层蜂窝状不能破坏不然装上盖会短路,中层胶除干净,蜂窝状里的胶不用管没有突出来就行,灌锡后每个点发亮不会掉了就行,个别点上不了锡可以拿针刮出锡点再灌锡,最好用超薄植锡网植上层不会短路,装上后原装厂差不多,做到这几步成装上盖比下层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上层用什么厚度的植锡网呢,我之前都是用0.12的,是不是厚度的问题,老是搞不定

越薄越好!0.12肯定过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盖绝不能变形这点很重要,装的时候不会够不着和短路,中层蜂窝状不能破坏不然装上盖会短路,中层胶除干净 ...

主要没有大师傅教,我都是靠自己摸索的,我之前都是用的0.12厚度的上层,这次用0.1的试试,我可以把中层的胶除干净不会破坏中层蜂窝,但是感觉不管怎么搞都无法做到那个蜂窝灌锡同等大小,同等饱和度

网友F:
我也是这步学了很久 最关键还是分层 不要把蜂窝分坏了 只要蜂窝完整就很好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步学了很久 最关键还是分层 不要把蜂窝分坏了 只要蜂窝完整就很好灌

对的,老是感觉分层的时候蜂窝就已经被破损了一点,下面我都没信心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