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Tool打开后缀FZ文件问题

楼主(2019-03-06):
打开ASROCK_B85M_R1.04主板点位图(后缀为FZ)问题

1、PCBRepairTool版本

2、弹出错误窗口信息

3、时间已经调到2011年

网友: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软件太难用

网友A:
你确定系统对不
有的系统版本不对 不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系统对不
有的系统版本不对 不可以打开

Win7、XP都试过,以前用的时候没问题,我怀疑后缀FZ文件有问题,还是需要高版本PCBRepairTool才正常打开。你试下就知道,附件已经上传了

网友B:
用这个BoardViewer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BoardViewer试一下就知道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多了,真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