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9MB18F0 掉电

楼主(2019-03-06):
接修一台雷神911 板号DANL9MB18F0    触发0.3左右掉电  无CPU供电  待机3V 实测1,6V左右   触发后为3V  不知是不是正常?希望遇到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
雷神找我哦,0.3几差好远好几个电压应该都 没出吧?

网友:
3V算是正常的,你最好有个图纸,新机器变化很大。掉电是一些电压没出来,按时序查吧

网友:
按时序来,先把没出来的供电排除了。

网友:
3V正常,查查其他地方,没图纸就不好修了。

网友:
可以先看看主板的其他电压出来没 先修其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