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

楼主(2019-03-06):
  开机老是报错    acpi错误

网友A:
没遇到过,能代替的CPU什么的先换个试试,主板问题就只有三板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能代替的CPU什么的先换个试试,主板问题就只有三板斧了。

没有  机器板载的  内存   硬盘  系统win7   win10  全试过了      bios也试过

网友B:
是进系统后报错,还是启动界面报错,还是引导之前报错啊

网友:
可能是bios不对哦,刷个分离出来的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是显卡啊.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系统后报错,还是启动界面报错,还是引导之前报错啊

启动界面就会

网友:
看看驱动哪个没打上

网友:
BIOS 几率大一些,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