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320怎么拆屏换灯条

楼主(2019-03-06):
HKC T320怎么拆屏换灯条,前面的玻璃怎么拆?

网友:
慢慢摸索吧, 干维修的也不是全部机型都拆过,如果你不是专业的还是找门店吧

网友:
先把 外壳拆掉,后把屏幕拿下来,拿屏幕要小心,不可用力过大,外屏幕拿下来了就看到LED灯条了,这时候要把反光片拿出来,记住,反光片有正反之分,别搞反了,这个时候LED就全部爆在外面了,你想怎么整就怎么整LED条了。

网友:
你最好了解一下比较好

网友:
玻璃要加热才能拆吗?屏只能从前面拆前面有钢化玻璃。

网友:
上面说的都是废话。  这款确实不好拆 不敢撬玻璃 太大 很容易碎。

网友:
32寸的主要拿内屏时 要小心 容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