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 surface pro4 1724型号不开机

楼主(2019-03-06):
微软 surface pro4  1724型号不开机昨天客户送修 微软 pro4 主板不开机
稍微检测了一下确定主板问题  ,拆屏过程很漫长,所以就没有拍照

上电无反应,测量供电正常, 于是伸出还没有磨成老茧的食指轻轻的触碰周围的电容电阻,
果然有惊喜

整个维修加拆屏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还需要静下心来,不然是赚不到钱滴
由于比较少见此类机器,所以就趁机把bios保存了下来,有需要用到的同行尽情下载

5.66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个surface  pro3  pro4 换屏我倒是换过不少,一不小心屏就破了,主板的问题还有修过,上次有个客户问了下,说电池不耐用了,要在网上订个电池回来让我换,问我换下多少钱,我说一千块,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还有一台说喇叭磁磁的响,说换个喇叭,我懒得搭理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surface  pro3  pro4 换屏我倒是换过不少,一不小心屏就破了,主板的问题还有修过,上次有个客户问了下 ...

价格有点偏高,下次可以降价然后找我都可以的,给同行最低的价格

网友:
一起加油,以后你也会碰到的,这么普遍的机器,很多要修理的

网友:
这是电阻腐蚀了吗?还是碰掉了
。。。。。。。

网友:
用手可以摸出故障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有点偏高,下次可以降价然后找我都可以的,给同行最低的价格

拆屏风险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surface  pro3  pro4 换屏我倒是换过不少,一不小心屏就破了,主板的问题还有修过,上次有个客户问了下 ...

拆屏还是可以拆的,要手巧心细胆大,会拆手机屏的都知道怎么搞好,不 过钱少的风险和收入不成比例就让他走人

网友:
赞同楼上的兄弟:拆屏还是可以拆的,要手巧心细胆大,会拆手机屏的都知道怎么搞好,不 过钱少的风险和收入不成比例就让他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屏还是可以拆的,要手巧心细胆大,会拆手机屏的都知道怎么搞好,不 过钱少的风险和收入不成比例就让他走 ...

喇叭磁磁响你换不?你要是换个喇叭不小心将屏弄破了,那岂不是掉的大了?我们做技术的都知道钱不是问题,技术肯定也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价格有点偏高,下次可以降价然后找我都可以的,给同行最低的价格

pro4  修下多少钱,你在那里?我常接到,换屏的多,板坏了都不搞,下次有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4  修下多少钱,你在那里?我常接到,换屏的多,板坏了都不搞,下次有找你

上海市虹口区  15138953330 有需要打电话

网友:
哈哈哈 这是望闻问切四字诀当中的切中的小诀  摸 哈哈哈

网友:
这种机器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电路分析检测过程没有讲  这个是不是没有图纸

网友(2019-04-06):
我接修同行机器 最早 机器修的好还是要技术实力的

网友:
现在主板越来越难修了看来要到迅维回下炉了   16楼的维修台整洁啊

网友:
这机器的屏幕贼难拆,不晓得应该如何下手,挣这种破机器的钱真难,不报风险碎了就白干了,报了风险客户不修了,难伺候的很

网友:
一起加油,以后你也会碰到的

网友(2019-08-22):
微软平板都修的呼呼呼的  厉害啊

网友:
微软 surface难拆,一般报300块拆机费,配件费另外算,修不修好都收300,拆机就收

网友:
感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2019-12-28):
我拆这机器也就几分钟,完美拆屏,pro5,pro6,go,book也一样,pro3屏太脆时间长点,还有laptop拆机时间长点,其他都很快

网友(2020-03-24):
你的是插上电待机0.01么,有一路3.3短路    面且这一路通的地方都比较多,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LG的屏幕就不会闪了

没毛病,买的时候人家会给你说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个PRO4  有3V 5V就是不加电  量CPU旁边的电感阻值只有4欧  没有修过这种机器  不知道这个阻值是否正常
希望有大咖给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E(2020-05-17):
你这个维修完,返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维修完,返修了吗

没有返修,稳定的一笔

网友:
surface 还是有点不好搞

网友:
BIOS备份的能用吗?

网友F:
这机器就累再拆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就累再拆机上

修主板也有比较麻烦的,主要要心细一点

网友(2020-07-16):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 量了好久 最终锁定问题  想知道加我v 15352525552

网友G:
哈哈哈 这是望闻问切四字诀当中的切中的小诀  摸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 这是望闻问切四字诀当中的切中的小诀  摸 哈

修机十八摸,嘿嘿嘿

网友:
这个屏幕还算好拆一点 小的更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