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PRO开机后掉电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19-03-06):
网上买的二手华硕P8Z77-v PRO,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如下:
1)正常开机后大概30min,掉电;
2)掉电后进入反复重启的状态,偶尔能进系统,多数情况下停在BIOS界面掉电,有时候风扇转一下就掉电,掉电后随即重启;

开机时看BIOS电压,都没有问题……

请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个情况,拜托拜托!!!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不足,论坛上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先检查关键电压是否稳定或偏低,一般是某个电阻或排阻阻值变质或不稳定导致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