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 无法激活

楼主(2019-03-06):
客户拿来的机子 一片红 自己恢复出厂设置后就无法激活了
Wi-Fi蓝牙码重新写人 还是无法激活 也有信号 排除基带问题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搬板机器!CPU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板机器!CPU不匹配!

那怎么办呀,刷低版本是不是能过?麦大师!

网友:
观看等待结果 学习一下 新手上路谢谢照顾

网友:
不一定搬板的 看一下CPU有没有取过就知道了,这么多异常你有没有写完地址码 重新刷系统

网友:
写完 重新刷机了
之前有个6就是写码刷机好了 这次不行了

网友:
基带和主Cpu不匹配,老版本时候的搬板机。

网友(点评):
高手,高手,这是高手,哈哈哈。。。。。。。。。。。。。。。。。。。。

网友:
解过id换过基带套件的,无解。

网友:
去查            NFC  重做换新 飞线

网友:
我也是,5s我搬过几次板都这样,监管里空的看不到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