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55P1-C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3-06):
TCL L55P1-C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L55P1-CUD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灯不亮

维修方法/过程:

 上机架通电试机发现开不了机指示灯也不亮,再测电源板输入12V没有电压。我们试机用的电源板是3235电源板。电源板是强启的,不接数字板通电是有12V输出的。现接上数字板电源板上12V没有了。断电测数字板上12V对地电阻。发现只有1欧不到, 数字板严重短路,数字板上12V供给UDM1 12V转5VIC,UD011B MSH6110 12V 转1.1VIC,UDB0,TAS5707,Q1001 屏供电MOS管电路,逐级断开,看是那里短路,最后发现是UD011BMSH6110A的输入电容C116短路所至。更换C116后主板正常。

  至此,TCL L55P1-C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需要耐心来修。一步一步找到故障点。

网友:
TCL L55P2-CUD液晶电视不开机电源灯不亮,怎么维修?
卡刷137  联网后电视桌面升级完就卡死了,拔电源再插上就凉凉了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不知道可否使用“烧鸡”大法来找问题!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