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1037T-2U2C 广告机BIOS

楼主(2019-03-06):
ITX-1037T-2U2C 广告机BIOS  ITX-1037T-2U2C 广告机BIOS  ITX-1037T-2U2C 广告机BIOS  ITX-1037T-2U2C 广告机BIOS  ITX-1037T-2U2C 广告机BIOS  ITX-1037T-2U2C 广告机BIOS

ITX-1037T-2U2C 广告机BIOS .rar

网友:
自己测试良好的 ,我的坏的 是亮机但是卡logo

网友:
这个是坏的 ,卡logo的BIOS ,可以留作测试用

ITX-1037T-2U V1.2的BIOS.rar

网友(2019-10-21):
很好的程序 还好 背面有图 我的ITX-2637M 后面 一样  刷上去亮了

网友(2021-09-23):
下载来试试,知不知道能亮机

网友(2022-11-30):
没认证下载不了,方便发我邮箱吗?841262276@qq.com,收银机放了7年,想用来作3D打印上位机使用,非常感谢

网友(2023-01-08):
这款主板有好多衍生版本,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2023-05-15):
谢谢分享,不懂行不行,死马当活马医,因为官方都找不到BIOS下载

网友(2023-07-07):
今天修到一台杂牌MBOX103C广告液晶电视机,板号:MBOX103C REV:V1.2,屏号:LC550EUN(SF)(M2)。故障现象:插电开机指示灯不亮没有图像没有声音,拆机查电脑板发现有一个电容发霉短路。把电容拆除,插电开机指示灯亮了有图像声音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测了电脑板参数上来共享。

网友(2025-11-13):
有没有板子正面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