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GC纪念版跑码8A维修

楼主(2019-03-06):
今天收到客户映泰H61MGC主板,上电测试卡8A不亮机,
测试各供电都正常~!怀疑是内存信号问题,上内存测试卡,查 SMBCLK0.5V不正常,正常3。3V SMBDATA3.3正常 SPD 3.3V正常,时钟和 VTT 各
电压都正常,看来问题出在SMBCLK 上面,

直接从显卡B6飞到118上面,上电测试,跑码亮机

网友A:
就这么秒了??没刷BIOS,没检查外观???直接就
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秒了??没刷BIOS,没检查外观???直接就
搞?

是直修的,这个问题刷BIOS能好?。缺CLK信号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