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9-03-06):
  这个机器不过保护  第一个管子就没过   然后查u39  就那个东芝升压芯片  有供电  但是没有出3.3           这个芯片的时序  是怎么样的啊   不懂  是要有供电就出3.3  还是要其他的条件

网友:
是的啊.有供电就有线性3.3v

网友:
插无线网卡 那个位置的  有个小点蓉漏电

网友:
先20V供电    再出3V              没有3v的话    要么没输出    要么被拉低了     那个 去RTC电路的       碰到过一二极管后电容短路拉低的     测不出来

网友:
通病一个电容或者是电阻坏右下角

网友:
公共点有没有短路第一步就该排查一下

网友:
IBM 的前级隔离电路比较复杂,不过对应时序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BM 的前级隔离电路比较复杂,不过对应时序还是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