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r15 进水 自动开机,按电源键变成音量加

楼主(2019-03-06):
oppor15 进水   自动开机,按电源键变成音量加,不能关机了,  有没有那个会修的师傅

网友:
先拆出来再说,拆完处理主板,进水肯定有腐蚀或短路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外配的问题!……………………

网友:
进rec刷机试试

网友:
换根音量排线试一下,先排除这些简单的

网友:
不装开机排线试试

网友:
对,先排除外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