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不触发

楼主(2019-03-06):
连续两天接到两台华硕的飞行堡垒,一台是zx50j 一台fx-pro。两台机器的毛病都是不触发,可是机器拆开之后,又可以触发了。开关跟键盘是一体的。机器只要拼起来,拧上螺丝就无法触发了。后来实在没办法经客户同意,给他外接了一个开关,这样就能触发了。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遇到过别的机型是键盘按键排线有折痕,一上劲就不行,后来也是楼主的方法,改一个外接按键-OK

网友A:
没遇到过,换键盘也是一样吗?不过楼主这个方法学到了。外接一个开关。

网友:
键盘坏的多

网友B:
关键是机器拆开之后,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换键盘也是一样吗?不过楼主这个方法学到了。外接一个开关。

机器只要拆开了。c。d壳分开,触发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机器拆开之后,开机就正常了。

这个机子的通病,键盘排线折起来就开不了机

网友:
键盘问题   换一个键盘就好了  键盘上面的开关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桥容易坏

网友C:
开关板上有个LID元件,可能太过灵敏引起靠近喇叭位置后无法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开关的排线脚很容易在插拔的时候,金手指错位短路到相邻脚位上而不开机,你这样的维修方式是我见的最二逼的维修方式 ,客户竟然也会二逼的同意了?所为一方水土一方人,换个地方的人我估计你这生意做不陇不说,还会被骂技术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板上有个LID元件,可能太过灵敏引起靠近喇叭位置后无法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开关的排线脚很容易在插 ...

客户等着用,机器时好时坏,因为拆机之后,键盘都正常,也没考虑到折起来之后的问题。下次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板上有个LID元件,可能太过灵敏引起靠近喇叭位置后无法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开关的排线脚很容易在插 ...

这估计不是LID引起的,排线倒是有可能引起,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次 有线网卡芯片挂了 换了好了

网友:
本身键盘的可能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板上有个LID元件,可能太过灵敏引起靠近喇叭位置后无法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开关的排线脚很容易在插 ...

章口就莱    这种哪有开关板     开关是跟键盘起的    他的LID是直接扣在主板一上的      这种就是键盘坏了   键盘排线拆开动一下又好   放一会又不行    要么换键盘   要么就改一个开关     这键盘还不便宜

网友:
那这样算不算是键盘问题,还是C壳设计问题

网友:
这样也可以 下次清辉的时候是不是要小心点

网友:
改的还挺美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章口就莱    这种哪有开关板     开关是跟键盘起的    他的LID是直接扣在主板一上的      这种就是键盘坏 ...

好吧我支持你改,但我不支持你做维修,喜欢改应该去做开发去,反正我的电脑是没有机会给你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