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42不触发

楼主(2019-03-06):
型号是dell的15-3542版号是13269-1故障不触发,ec不发出rsmrst#

如图测试pm_rsmrst#没有电压,以上条件测试全部都正常,ec型号是 NPCE285PA0DX ,目前已经刷过bios   ec也换过,就是不出rsmrst#,求助

网友A:
单桥加焊下 有惊喜

网友B:
测一下有没有被拉低啊

网友C:
3v5v芯片的pok查下啊.所有待机的pg

网友D:
这个电压和南桥是一个相互的关系,任何一方待机条件不正常都会导致这个电压低电平,如果EC这边没什么可查的了,可以考虑南桥那边的待机,这个电压也不是判定的硬标准,很多机器是触发以后才出这个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有没有被拉低啊

阻值正常,我把线切断还是不发出,说明不是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5v芯片的pok查下啊.所有待机的pg

这个都查过了是ok的,前面时序就包含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桥加焊下 有惊喜

加焊过了,cpu和桥一体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和南桥是一个相互的关系,任何一方待机条件不正常都会导致这个电压低电平,如果EC这边没什么可查的 ...

单桥这边的rtc电路查过了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上传一下这机器的图纸 开个大神帮小弟一把

网友:
图片用手机编辑的不清楚,用电脑重新上传一次

网友E:
这个板RSMRST 好像跟35v的PG有关系       有个小六脚管控制     那个好容易坏

网友F:
有可能是桥把这个电压拉低,如果正常,那就检查休眠开关,休眠开关异常的话,EC也不会发出RSMRST,或者是检查六角管子,下面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RSMRST 好像跟35v的PG有关系       有个小六脚管控制     那个好容易坏

嗯,这款要是没有pg的话那个六角的小管就会拉低,我这块板测试这块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桥把这个电压拉低,如果正常,那就检查休眠开关,休眠开关异常的话,EC也不会发出RSMRST,或者是检 ...

感谢兄弟回复,我这个lid测试也是正常的,系统供电pg也正常,ec还要些什么条件才能出这个电压

网友:
桥和CPU整   体的       ing该是CPU出问  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