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无基带

楼主(2019-03-06):
不开机测 s1--s5有阻值,一加电开机,测量s1短路,各位大神,是不是基带凉了。
不开机
无基带

网友:
各位给点提示,谢谢大家。

网友:
通电状态下不能测阻值,

网友:
重置了基带,然后飞线,换了基带电源,换了射频,换了供电管,还不行。。。

网友:
有没有大神再给点思路呢

网友:
关机测阻值,开机测电压!机子是摔得还是进水的!基带电源焊盘有没有掉点!主板有没有变形!

网友:
阻值正常,主板有点轻微变形。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