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笔记本屏码片有保护怎样刷

楼主(2019-03-06):
笔记本买了个奇美屏,装了调不到光暗,要屏刷码片,用 ch341a  烧写器,但只能读到不能烧写,用原来笔记本三星坏屏可以烧写,应奇芯片有保护,不能烧写 ,请教有解决辨法
请指点谢

网友:
部分屏能读不能写,请检查24C02的第7脚电平,如果为高,断电后再测芯片的7、8脚是否相通,如果是相通的,请拆下24C02再写入,如果不相通,将7脚和4脚短接后,也可以在线读写。
简单点的办法就是把两个码片换一下,或者拆下来刷

网友:
现在有些新点的编程器支持刷奇美的屏码片
刷不了可以尝试直接换下码片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