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21 待机短路以及EC不停复位维修

楼主(2019-03-06):
接到一台戴尔14-3421,板号为12204-1,开始这电脑是花屏的问题,于是在网上订购了一块屏,到货后换上,本以为可以交货收钱了,可是这电脑在测试不到十分钟就突然自动关机了,再次触发就没有任何反应了,此时我的心可以说是拔凉拔凉的呀,这钱真的是不好挣哪!只好拆机检测了,通电测量发现5V_S5电压没出来,测量5V对地阻值为0,断开电感后测量是后级短路,于是在图纸中找到所有用到5V_S5的地方逐个断开排查,找到最后也没找到短路的地方,只好再在图纸中查看5V_S5还去了哪里,发现5V_S5电感后级还有一个检测回路回到51225供电芯片,于是拆掉51225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又在网上订购了3个51225芯片,到货后换上,上电用万用表测量3D3V_S5、5V_S5电压正常产生了,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按下开机键,结果悲剧了--不触发!上示波器继续测量发现3D3V_S5和5V_S5并不是正常的,这两个电压反复掉电,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再测量51225的开启信号PWR_3D3V_EN2、PWR_5V_EN1也不正常,也是反复掉电,查找图纸发现51225开启信号是由S5_ENABLE和PURE_HW_SHUTDOWN#相与来的(由二极管组建成的与门电路),用示波器测量这两个信号都是反复掉电,断开PURE_HW_SHUTDOWN#后,故障依旧,S5_ENABLE是EC发出的,那么会不会是EC坏了或者是BIOS损坏呢?先刷了一下BIOS,故障依旧,再买回两个EC回来,换上之后故障依旧,修到这里我真的要崩溃了。先冷静一下,再捋清思路,首先51225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但信号不正常,索性把开启信号改掉,改成由51225自身产生的线性电压3V开启,于是3D3V_S5、5V_S5正常了,但此时仍不能触发,S5_ENABLE和PURE_HW_SHUTDOWN#还是反复掉电,S5_ENABLE是EC发出的,但换了EC也没用,那就追查PURE_HW_SHUTDOWN#,这个信号与GPIO8_OVERT#、THERM_SYS_SHDN#相关,而且还控制着EC的复位,这下算是找到原因了,就是PURE_HW_SHUTDOWN#反复掉电使得EC不停地复位,于是EC无法正常工作,那么是哪个引起PURE_HW_SHUTDOWN#反复掉电呢,于是先拆下温控芯片,故障依旧,再把PURE_HW_SHUTDOWN与GPIO8_OVERT#中间的mos管拆掉,终于恢复正常了EC不会再反复复位了,测量了下这个mos管是好的,最终查明是GPIO8_OVERT#引起的,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的,似乎断开这个信号也不打紧,上电测试能正常亮机。

网友:
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