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G41325FE-HC28是1.35V 还是1.5V?

楼主(2019-03-06):
K4G41325FE-HC28  网上老的命名方法 过时了 找不到

网友A:
1.35   和1.5     不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5   和1.5     不都差不多

电压高了 能工作 低了不能呀。。。。。。。。

网友:
低压版的内存就是1.35V,内存电压如果标准的话都不考虑

网友B:
是1.5V 512M的显存颗粒,显卡开机测量1.5V左右,亮机后1.4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5V 512M的显存颗粒,显卡开机测量1.5V左右,亮机后1.45v左右,

图纸上标的是 1.5V  【实测是 1.35V  可这路供电的 PG 正常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