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110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9-03-07):
DELL N4110 版号V02A,开机电流0.5,以为是通病U25,但测量发现复位已经出来了,集显,独显电压没有,最后发现是PQ19导通不良导致+1.5V_RUN只有1.05V。
虽然修出来也不是复杂的活,但开始因为粗心,差点要换桥了,也可能最后修补出来,PQ19开始也量了,有1.05V,所以当时也没多想,以为就1.05转换的。要是当时再测下D级输入电压,也许早修出来了

网友A:
这个板修的心细,不错,不过1.5V的RUN变成1.05V当时怎么会认为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修的心细,不错,不过1.5V的RUN变成1.05V当时怎么会认为正常的呢。

以为就是1.05V转换电压的,没想到是1.5V转换

网友B:
所以修机器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修机器还是得细心啊

帮忙加点分啊

网友C:
如果没有图这个机器还真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图这个机器还真没法修

测下PQ19 输入电压是1.5V,也能发现输出1.05不正常

网友:
还是得仔细啊       得测输入输出

网友:
要有细心和耐心,也要有丰富的经验。不然难修。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学习学习    确实要细心

网友:
这类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故障相对 比较简单

网友:
如果没有这个图纸这个机器还真是没有办法修??????一个这么基础的电压级的维修,而且是在电压级维修中还算是最简单的二级电压问题,老司机基本上不会超过30分钟就能修好它,看板子楼主应该搞了BIOS还有桥吗?还换了些什么东西呢?

网友:
这板子修的非技术,而是提醒还是要细心

网友:
修板还是要心细,要不就容易误杀

网友:
这机器通病好几个   显卡供电也是

网友:
通病 修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