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主板上电开机不显示一分钟重启

楼主(2019-03-08):
              收到一台客户送来的不开机主机,客户不着急放这走了,打开看看是七彩虹的H61主板G640CPU,主板拆下来单独加电测试能触发,复位电压也正常CPU有温度各路供电也正常就是点不亮,没有PCI接口不能跑吗测试只能接个小喇叭,听到有5声滴滴响声音,查资料听说这个主板BIOS容易出问题,手里没有烧录工具只能加焊一遍,但是还是不开机故障依旧,不甘心就此放弃又仔细检查一遍主板发现内存插槽附近有一篇发黑的地方用东西轻轻刮开发现下边电路好像已经烧断了,心里很是高兴,问题应该出现在这里了,万用表测量这条线路和主电源插座的3.3V相连接,开始动手找一点铜丝顺着电路的地方焊接在一个C1053的电容上边,检查无误后果断上电开机让人兴奋的时刻到了,开机正常点亮进BIOS一切正常也不重启了,就此宣告维修成功!
                  本人第一次发帖还望各位同行各位老师指点,水平有限只能写这么多!

网友:
建议还得多看看视频或者系统学学,加焊bios芯片能起什么作用?不是不开机是开机不显吧,断线是spd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是内存236pin PSD供电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