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三星270E5J BA41-02342A 几天,分享点维修经验

楼主(2019-03-07):
三星270E5J,版号是BA41-02342A,主板是进水的,洗干净以后,可以触发,电流0.5-0.6,有跳动,用表笔测量了一下BIOS第一脚,也有跳动,清理内存,不行,就开始了刷BIOS之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换了几个BIOS后,总算有一个可以用,键盘的大小写灯亮了。可是屏幕还是一点反应没有。翻贴,好多人说PS8625容易坏,买了两个。换上后还是没反应,难道屏幕坏了?又刷回原来的BIOS,不显示,键盘大小写灯都不亮。修到这里就有点尴尬了,没有思路了,拆开散热器开机,发现显卡温度有点低,用热风枪吹了一下,还是没显示,准备烤显卡,因为没有思路了。烤过之后,开机测试屏幕有显示了,不过显示的不完整,就左上角有个杠,中间显示了几条线。又换了一个PS8625,还是一样,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显卡刚考过,应该不会空焊啊。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大神告诉小可一下。后来,我把CPU烤了一下,屏幕没反应了,键盘大小写也没反应了。只能让 客户换主板了。这个主板亮机的时候电流在0.75左右。希望对大家有点作用

网友:
这水平,应该比较适合现在6代机以后的维修了,只要手工好敢焊,焊爆了可以重新植珠,还不行就换CPU和桥,再不成就换板。另外说句题内话,三星这款机器最多是BIOS有问题,然后不显跑码大小写键盘正常的,直接换桥。CMOS电池一定要有电才会显示。

网友:
还好是三星的垃圾机器,被你搞废了也不心疼。要是个高端机器被你修爆了那就太冤枉那机器了,修机器跟人看病一样,一定要找个好大夫,不然后果就瞎整聋,半瘫整到死

网友A:
按楼主的维修思路,那最后是不是应该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
现在的cpu真的很脆弱,加焊后都很可能坏了

网友:
这个叫”差不多完全失败最后换主板经验”??三星的PCB太烂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维修思路,那最后是不是应该是CPU的问题呢

我感觉应该是CPU的问题,整合桥的CPU太容易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一般BGA的CPU我是不敢加焊,坏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