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85 2200 报错 写不了号

楼主(2019-03-07):
一共5个图,第4个图报错说写保护,但不知道怎么做,到这里就没法操作了,求大神到这里要怎么,我看第4个图说要开机后看见LOGO按ESC键,但进去了还是一样的到第4张图那里

 180
要升级BIOS程序在进C0 写程序 就可以了。现已写好了

网友A:
bios 版本问题,先更新BIOS。再写号。

网友:
BIOS 吧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版本问题,先更新BIOS。再写号。

好的,我升级BIOS看看,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你要先擦空之前序列号   然后在写就可以了    直接写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擦空之前序列号   然后在写就可以了    直接写是不行的

我升级BIOS后可以进入了,但到这里看不明白了,叫输入16位SN吗 但这个不是18位吗

网友C:
然后在写就可以了    直接写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在写就可以了    直接写是不行的

我选20进去是错的,要进C0才可以写号,现写好了

网友:
IBM 的BIOS 就是麻烦

网友:
IBM 的BIOS 就是麻烦   谁会教一下

网友:
可以写的,要最新写号软件。才能支持新的序列号

网友:
一看就需要刷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