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助HP 一体机BIOS程序版号:DAN61AMB6F0 型号:Q017-23

楼主(2019-03-07):
版号:  DAN61AMB6F0
型号:Q017-23

故障:花屏,屏线 屏幕 LVDS转换芯片 CPU  都换过    求助一个屏程序

网友A(2019-07-13):
楼主,有这个版号的南桥BIOS吗?DAN61AMB6F0 .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版号的南桥BIOS吗?DAN61AMB6F0 .F

网友(2019-10-13):
你好,一样机器,lvds转换芯片没输出,喇叭报警,南桥BIOS刷过,不装内存报三长2短。装内存报三长四短现在屏幕不亮。指点哈,兄弟,新机器一头雾水,我感觉有点像没检测到屏一样。

网友(2020-04-22):
之前是不亮,刷了过后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2022-01-17):
有独显的应该去查显卡嘛

网友(2022-03-21):
我现在修到这个机器了,CPU,BIOS,内存全换了外接都拔了,有时候用几天都没事,有时候进系统就死机。 硬盘也换了,不知道该咋修了

网友(2023-03-28):
同求些机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