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FX-ISB-8X-3 不触发维修 及IT8622E与IT8620E的区别

楼主(2019-03-07):
             惠普HP FX-ISB-8X-3主板不触发,测开机针电压3.3V正常,点下开机针把电源绿线接地能开机。根据经验多半是IO的PS_ON断线。这板的IO是IT8662E,在论坛与百度上都没有找到这IO的资料,论坛上有人说IT8662E可参考IT8620E。其实这两IO的引脚定义差天那么远,修起来走了弯路。下面说下这两个IO的开机脚的区别。

        这是IT8620E的引脚图,PWRBTSW是104脚,PSON是105脚。而IT8622E的PWRBTSW是72脚,PSON是73脚.

   最后这板不触发是PCB断线引起的,小小经验分享一下,也加深下自己的印象。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这个信号比较容易断线

网友:
用二极管档直接测量绿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一般是几百欧姆,无穷大的或偏大的可以判定是开路

网友:
楼主你好断线的位置标注下可好???

网友:
断线?pson么?一上来打下阻值嘛。。。。。。。。。。。。

网友(2019-07-05):
大神都在说些啥呢

网友(2019-08-28):
刚好手上遇到一块,我这个是it8622e短路了,准备用8620代换了,还好看到你的贴,不然要做空活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