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 CPUI5-2450M运行速度慢

楼主(2019-03-07):
遇到一台戴尔的N5110运行速度很慢,由于速度慢客户以前在别人那换过固态硬盘还是没有多大改善!CPU是I5 2450M的,经测试用CPU-Z检查发现主频一直在800MHZ被限频了,重装系统什么的都没用,由于没有2代的笔记本CPU测试,所以不知道是CPU还是主板的问题,客户又急要,所以只装了个系统清了下灰,客户就拿走了,比较匆忙没有拍图片,大家有遇到过CPU被限频的情况吗?

网友:
cpu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DELL 的要用原装电源 还要看一下BIOS里面检测到电源没有

网友:
检查下内存条,之前修过一个机器就是换了固态硬盘速度还是跟机械硬盘速度差不多,换了条内存试了下速度就正常了。

网友:
戴尔有的机子电池不行了也会反应相当慢。

网友A:
刷bios可以刷好.多刷几个

网友:
开机是不是要按F1才能进系统啊?戴尔的机器很多是要有个适配器识别正确后才不卡的,否则一定会降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信号                                                                                       ...

老鸟出口直指重点!牛逼了我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可以刷好.多刷几个

傻吧你?什么都 刷BIOS,好好看看高手的回答,有提升的。

网友:
3楼大神直指要害,Dell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或非Dell适配电源),开机就很慢。

网友:
没有使用原装电源的故,遇到不用原装电源超慢。

网友:
这种是电源问题吗,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