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5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9-03-07):
开机,按键盘有反应。但就是屏不亮。 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 这个一体机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换电源试没有,排除电源和BIOS先测主板供电全不全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通病,还是要按主板的时序查,看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
我这个一体机也是这种问题键盘有反应,说明已经开机显示了,但是就是屏幕不显示,我用高清线链接了一个外屏之后,都已经进系统了,但是就是内屏不显示,显卡 我也加焊过,故障依旧,就先放呢了。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分别排查屏、显卡、LVDS线及信号。。。。外接有显示并不代表显卡是好的

网友:
经过我仔细的检测我这终于找到问题了。是屏幕供电5v的呢个管子坏了我就直连了内屏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