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65H8800S-CUD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07):
TCL L65H8800S-CUD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L65H8800S-CUDS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上机架试机发现灯亮遥控按健都不能开机,测量数字板上STB3.3V电压正常,POWER-ON2.3V正常,此板的开待机电压1路是控制Q105,导通和Q106截止来实现关断12V输出。2路是通过D103关断5V输出,实现待机。L103、L104处24V电压正常,但LD80、4832双MOS管无12V输出,测量QD80 5脚、6脚无电压输出,7脚、8脚电压24V正常,测量其2脚,4脚电压为不正常,正常时4832第2脚为14.4V,4脚为2.4,后发现在问题不在QD80,而在前级UD80、MP2905没有正常工作而导致QD80无输出,测量UD80 9脚供电24V正常,10 脚 24V 正常,3 脚电压5V 正常,后测量 2 脚电压只有0.02V 的样子,正常时2脚电压为0.58V,断电后测量2脚对地电阻阻置偏小只有几拾欧,正常时为无穷大,2脚外围接有Q106和电容CD84,折掉Q106阻值还是偏小,后断开CD84后阻值恢复正常,更换CD84后12V输了正常 ,数字板正常开机。

  至此,TCL L65H8800S-CUD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