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很乱难受

楼主(2019-03-07):
一个东西客户说有问题拿过来通电就是显示客户不在旁边的我收了钱我同意做维修这种好的收钱你也要确定这个钱你敢拿吗你拿得住吗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客户哪里电源没按开关没按或内存擦擦就好了同意按维修的收费因为毕竟不管怎样确实是修了尽管问题很简单。
我帮别人做事按自己的想法来会觉得你是一个大傻瓜所以我说慌了
老板收了他多少钱我就在支付宝捐了多少钱有图为证:
具体多少钱不说了不是很多我想说的是我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只是这个操蛋的社会风气是这样
算了如果这种事情还多的话我绝对不行一两次我忍忍 我不这样做老板会认为我这个人有问题老实的可怕但我做事就这样
我想靠自己辛勤劳动挣点辛苦钱

网友:
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不加标点符号看不懂说什么

网友A: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做维修要诚实,擦内存就应该明说擦擦内存,COMS电池没电就说换电池之类的意思吧

网友:
靠辛勤劳动没错,但是不是傻

网友B:
还是年轻经历的太少了,你实在是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建议你换个工作换一个行业。
诚实没有错,错的是这个社会不缺这种人。用脑子赚钱和用体力赚钱是有区别的。
说到底你还是经历的太少了,别做这种傻事了,老板坑客户,你还要捐钱,你是钱多还是富二代阿
现在这个社会能赚钱就是爷,修电脑本来就是赚个辛苦钱的,你以为忽悠客户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
你能判断出问题,说明你花了时间个精力投入进去,天天免费帮人家搞,就成了义务帮忙了,一句谢谢有卵用?
而且你接触的还不是维修,是换件,真正的接触了维修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年轻经历的太少了,你实在是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建议你换个工作换一个行业。
诚实没有错,错的是这个社会 ...

我同意的,是我太极端了,其实我说的是,可以收高费用,但是必须经过客户同意。你可以不说出具体什么故障,但有最重要的一点,你得确定确实好了。
像如果可能不是拿过来的东西的故障,是他别的东西,那么这时候最好不要说修好了。
但这个区分,需要经验,所以还得多经历一些。
其实有时候做服务,客户也愿意的。服务做好了。

网友:
希望我发的帖子不要影响了大家,大家该干嘛还干嘛,这只是我一时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做维修要诚实,擦内存就应该明说擦擦内存,COMS电池没电就说换电池之类的意思吧

不是,擦内存就说修好的费用,具体怎么好的不告诉他。
我指的是,如果指的是不是拿过来的东西的故障,就不要说修好了,收费,不然客户肯定会回来。这个大家同意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一个很矛盾的东西,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就能概括的。

网友:
我语文不行了,不加标点符号看不懂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的,是我太极端了,其实我说的是,可以收高费用,但是必须经过客户同意。你可以不说出具体什么故障 ...

客户觉得OK  那就是OK   你没有必要去管这么多,更何况你上面还有老板,这更不用你操心了,你说要是自己的店,你想咋搞咋搞,别人店里打工,混点工资  服务到位就行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哪有那么多屁事

网友:
语文学好的必要性,看了个开头就不想继续看下去了

网友D:
兄弟你要是这样的话 就不要在维修这行待着了 你会良心不安的

网友:
看的脑瓜子疼                阅读很吃力

网友E:
我看了多便文章,楼主是不是想表达,客户认为机器故障来店修理,结果测试没坏,老板告知客户修好了收费,你认为也有可能真有故障没找到原因,这种来店测试没问题就不要收费,不然可能会反修,而且也不诚实

如同意维修, 内存擦擦就好了,尽管问题很简单,但确实是修好了,这样收费o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多便文章,楼主是不是想表达,客户认为机器故障来店修理,结果测试没坏,老板告知客户修好了收费,你认为 ...

确实是这么回事,客户拿一台主板放这修,客户放下就走了,师傅一检查是好的,老板要说是坏的收费了,回家客户一试机,还是不亮,是显示器坏了或VGA线坏了,或是主机电源线坏了,客户找回来机器反修了,这个时候楼主也不用太纠结了,就说这台机器是老板修的,你没插手不清楚就行了。我一直就是这样修机器。

网友:
确实是这么回事,客户拿一台主板放这修,客户放下就走了,师傅一检查是好的,老板要说是坏的收费了,回家客户一试机,还是不亮,是显示器坏了或VGA线坏了,或是主机电源线坏了,客户找回来机器反修了,这个时候楼主也不用太纠结了,就说这台机器是老板修的,你没插手不清楚就行了。我一直就是这样修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要是这样的话 就不要在维修这行待着了 你会良心不安的

呦   我伟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这么回事,客户拿一台主板放这修,客户放下就走了,师傅一检查是好的,老板要说是坏的收费了,回家 ...

如果单拿主板要检测,结果主板正常,那你收检测费嘛;但拿机子拿修,试机确定不亮机,擦下内存可以亮机了,下一步会怎做,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