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0-80进桌面闪屏

楼主(2019-03-07):
    如题,联想 昭阳E40-80.集显机子。进到桌面就开始狂闪屏,在PE,BIOS界面都是正常的,就是加载集显驱动就闪屏了。换过屏试,一样的,屏线也剥开看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闪屏的时候只要外接个显示器就不闪了。坛里有个兄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是换CPU好了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9072-1-1.html 所以我判断是CPU坏了,但是CPU是灌黑胶的,这样一来就只能换板了,客户肯定不同意的。    现在有个思路,外接显示器就不闪了,那么在VGA或是HDMI接口处拉个信号,让CPU默认检测到了外接显示器。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哪个信号才是检测外接显示器的。还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在外拉显示器和内屏同时使用的时候就不闪是吗?

网友A:
如果是的话你试着高低屏幕的分辨率看看会不会闪?如果不会,请官网下载此机的显卡驱动和芯片组驱动,如果还闪,就看屏接口的定义,有个背光开启角通常有两种方式控制,一种是EC一种是桥来控制,仁宝的板子通常在屏排线接口处可移动电阻来更改,这种我认为是EC程序引起的。

网友:
屏线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在外拉显示器和内屏同时使用的时候就不闪是吗?

是的,内屏闪的时候接个显示器,内外屏就都正常了。多半是桥的问题。CPU桥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的话你试着高低屏幕的分辨率看看会不会闪?如果不会,请官网下载此机的显卡驱动和芯片组驱动,如果还 ...

背光一直是亮的,是画面在闪,闪的时候还伴随着画面的位移

网友:
屏线撕开看过,没问题,而且只要接个显示器就正常了。链接里那位兄弟跟我一样的问题,他也换过屏线试了,我认为99%可排除屏线

网友:
想法不错,还真没研究是怎么判定有VGA设备接入的,有研究的兄弟能分享下吗

网友B:
背光闪还是液晶闪  背光的话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闪还是液晶闪  背光的话好修吧?

不是背光,是画面在闪,只要接个VGA或HDMI信号就正常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强制开启外接的输入信号

网友C:
检查一下 休眠3.3V  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 休眠3.3V  是不正常

正常的,休眠开关拆掉也一样。能想到的都试过了,就差没动CPU

网友:
是不是桥的哪一个电压低了一点点

网友:
兄弟们,联想的E40-80的这台机器屏闪问题终于解决了,解决思路,不接外屏时,示波器测量H与V信号跳动,不稳定,一只拿着这两个信号与时钟信号处理,但都未解决,插上VGA板(VGA不通电的情况下),屏就不闪烁了。基于这个思路,一根一根的测量,最后,干脆把VGA线剥开,一根一根断线测试,最终断到粉蓝色线,也及蓝色差分信号线后,信号正常,当然需接上一根地线,又顺着粉蓝色差分信号线,找到3脚二极管二脚,接上粉蓝色线,三脚接上地线,图像正常,解决此问题其实就是模拟接上外接VGA板,至此故障解决,最后接上再接上外接显示器,同样能显示,只是不能切换显示模式。具体导致这个故障的原因,因该是集成显卡CPU输出INVPWM信号不稳定所致,这个信号在液晶屏接口处测量。 屏左右跳动 改动部分 外接正常能用,只是不能切换显示模式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