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 开机提示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楼主(2019-03-07):
联想G40 70  客户拿过来的,开机不亮,电流0.6左右跳变
BIOS问题,就到网上下了个BIOS,刷完亮机,但显示
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lease Contact Your Bios Vendor
各位同行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进去后,可以进入BIOS,但是认不出硬盘,目前没有思路,网上说换芯片,买了两个全新的刷上也一样。
BIOS芯片是Q64-104H1P     编程器里认出的是25Q64   网上卖家也认为是同一型号

网友:
这个提示反正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再刷一次别的不同的BIOS呗, ,会有可以用的吧,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换了bios芯片啊  把原来的bios芯片换回去

网友:
我拆之前特意留意了一下,看不出BIOS之前有拆过,用的就是原来的芯片刷的

网友:
用原机BIOS合成一个就好了 或者官网上提取合成

网友:
看看这个bios有没有id要烤的

网友:
换BIOS,还是BIOS的问题,这个不支持

网友:
重网上重金买一个BiOs程序,换上去应该就好了

网友:
提示是芯片不兼容,BIOS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的rom芯片不在支持的列表中。。。。。。。。。。。。。。。。

网友:
英语也很重要啊。。。。。。。。。。。。。

网友:
合成的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