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主机 家悦E R312

楼主(2019-03-07):
今天接到  联想台式主机 家悦E R312 ,客户说u口全部用不叻,这是什么故障导致的,求助。。。。。

网友A:
先打值是否正常,供电有吗???????????????

网友B:
打打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不上桥坏了,阻值正常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打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不上桥坏了,阻值正常查供电

嗯嗯,谢谢亲的提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打值是否正常,供电有吗???????????????

阻值正常,查叻上拉电阻不正常 。。。

网友D:
USB供电  USBOC  最后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E:
查供电,还有对地电阻,最后就是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查叻上拉电阻不正常 。。。

发现问题了那就继续查下这个你说的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查供电,还有对地电阻,最后就是桥

查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上拉电阻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查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上拉电阻不正常。。。。

那就检查上拉电阻,看看是开路还是变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发现问题了那就继续查下这个你说的上拉电阻

     查叻上拉电阻不正常,换个电阻上去不行,不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检查上拉电阻,看看是开路还是变值了

给上拉电阻补线上去正常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叻上拉电阻不正常,换个电阻上去不行,不满足工作条件。。。

    上拉电阻补线上去正常叻。。。。。。。。。。。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  USBOC  最后就是桥的问题

查叻下上拉电阻不正常,给上拉电阻补线上去电压正常叻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现问题了那就继续查下这个你说的上拉电阻

给上拉补线上去正常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