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不开机

楼主(2019-03-07):
刷机报错2005 一开始以为是电池座子  换了还是
就发现一个问题
硬盘1.8伏上阻值不对 应该是300多 量出只有100

量下电压正常
真是奇怪
艾斯刷机报错 无法从dfu模式退出到恢复模式

网友:
把电容扣掉试下,好像1.8v容易坏

网友:
扣了好多了
感觉还是哪里短了 但是电压又正常

网友:
应该    有微短路 仔细查一下 应该    有微短路 仔细查一下

网友:
应该, 有微短路 仔细查一下,看那里发

网友:
有轻微短路  查相关件一个一个拆

网友A:
用电流表加个1.8V上去看看有多大的漏电电流不就知道这路有没有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表加个1.8V上去看看有多大的漏电电流不就知道这路有没有问题了吗?

这个方法试了 没有明显的 想是CPU底层

网友:
i2c各个总线测了么1.8既然有就不是这的问题,可以翘下硬盘刷机看看

网友:
每天多看看贴,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
直接夾電1.8ν,下去,
或是兩表筆顛倒測

网友:
干U吧, 遇到过硬盘1.8阻值37.电压0.6白苹果重启的都拆光了阻值还是37,最后拆U阻值正常

网友:
这就触及了我的知识盲区了,换了数据线刷了没有?

网友:
排查看哪个短路了嘛

网友:
手机很少修,只能给你顶下